显存识别的跟标记的不一样

楼主(2009-07-05):
各位老大,师父们,小弟请教个问题(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比如  一块4片显存的440卡,经过测试找到坏颗粒,换咯过后就变成32M咯,测试全正常(相当于就只有2片显存起咯作用)但是我想把他修回变成64M,不管我怎么换显存他都是32M,这个问题能怎么解决呢?

网友:
检测地址线  排阻  显存控制线  还有显存
如果都是好的    还是32m  那么  该显卡中风了

网友:
那是你换显存,把显存装短路,细心看看你动过的显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