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r505 网卡故障

楼主(2009-07-05):
sony pcg-r505 网卡系统可以正确识别,但插上网线连接图标还打小叉。接口清理了还是不行,重装系统也没用,网线没问题插其他机器正常。接口检查没问题,网卡系统识别没问题。主板上网卡接口8个脚分别串4个电阻接一个贴片电容然后接地。四个电阻的阻值是147左右。其他看不出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请高手帮忙看看会是哪儿问题呢?

网友:
换网卡吧,先试一试再说

网友:
换个网口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昨天我修到台HP的机型,也是网卡不能上网,能检测到。是1/2断开了,飞线OK,网线12不能使用是不亮灯的。

网友:
也可能是网络隔离器坏了,测一下网卡如果没什么异常的话就先做隔离芯片吧

网友:
换网卡芯片应该可以的,没记错的话应该是INTEL的82562吧。

网友:
看看那个主板到网卡接口的排线

网友:
是intel的芯片,型号没仔细看。我再拆开看看,笔记本网卡的芯片不太好找啊。

网友:
要不你对地测一下对地电阻,对比一下,看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SONY的本本网卡不能正常使用,一般就是网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网卡芯片换了还没用,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