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二合一板电源部分损坏解决办法

楼主(2009-07-05):
请教大家一个常识性问题,如果电源高压二合一板输出的电压是12V+5V的,那这个5V电压肯定是给驱动板的,我想问的是12V电压也是给驱动板的么,如果电源高压二合一板的电源部分损坏又没有维修价值的时候,我想用单12V输出的电源盒来代换电源部分,该怎么办呢,?5V的电压怎样来转换

网友:
有现成的卖,像这种就行,还支持多种电压

网友:
工具是万能的 ,就要看你脑子怎么去运用了

网友:
买个现成的五伏模块最好,自己做的话,可能散热太大

网友:
有现成的就用,现在维修讲究速度,速度快了才有钱赚。用的两大的话可以自己开发。

网友:
5付是给驱动板供电的   12付是给高压条供电的  你只要把给高压条供电的连接保险电阻取下来,再接个12付到高压条,再找个地线,还有一根线是驱动板给高压条的控制线,这个控制线的电压好像也是5付的吧

网友:
外接一个高压条不就行了吗

网友:
用现成的吧,到处都有。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万分感激,尤其是武汉天涯浪子,回答我好几个问题了,再次谢谢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这万能板哪里有卖。。。。给个地址下我准备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