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给看看 映泰945PL-A7A能上CORE 2处理器吗

楼主(2009-07-05):
主板:映泰 945PL-A7A (1.0)
这款主板能上酷睿2 CPU吗
如果不能有什么方法可以破解吗
望知道的大人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小弟在此多谢了
同时更希望斑竹能给一些建议
cpu
处理器

网友:
这种问题还用问?网上一找不就知道了。
http://detail.zol.com.cn/87/86459/param.shtml

网友:
这张主板分1.0;2.0两个版本
官方指出2.0通过升级BIOS可以上酷睿2处理器
不知道1.0和2.0在设计上有什么分别
管理员知道的话能给讲讲吗

网友:
看了一下张先生给的链接
图片显示出电源采用24+4针电源接口
我用的主板则是20针电源接口
不用说了,我的主板上酷睿2肯定是没戏了
感谢张先生的回复

网友:
什么都不用动的,可以上到双核2。2G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