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南桥挂了?

楼主(2009-07-05):
技嘉845GE-RZ,插上电源,不能开机,南桥发烫,1117输出端对地电阻为0.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有可能。对地打下14角阻值。

网友:
这个100的肯定是桥坏老,你对地打下PCIA14脚的值看一下。对地的话桥挂咯。

网友:
PCIA14脚也是0,挂了啊!

网友:
PCIA14脚是RST,系统复位短路,IDE复位脚1也短路?

网友:
是3.3v供电吧,还请高手讲解下,pci引脚图啊。

网友:
IDE reset也是0,这下真的完了!PCIA14脚是什么意思,搞不明白。

网友:
PCIA14脚是3vsb啊!!!

网友:
在这里面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我有一事不明!!为什么1117输出对地了还有打PCI A14脚对地阻值呢??有意思吗??这两个点是直接相连的!!1117输出对地只能说桥挂可能性很大,应该是相当大,(IO和板载网卡下了的话几乎就可以肯定了)

网友:
更正一下:PCI复位是A15脚

网友:
1117对地,基本上是桥挂了,一般只要是插电不开机,然后南桥发热,1117对地,肯定是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17对地,而且南桥发烫这2点可以肯定南桥挂了

网友:
PCIA14脚是RST,系统复位短路,IDE复位脚1也短路?
引用 网友B:

PCI A14脚 是3.3V SB 由三端稳压1117提供 1117短路 这肯定对地短路
A15脚才是PCI 主复位

故障分析:1117输出 一路是 供给南桥的  拆掉CMOS跳线输入南桥的线路连接的滤波电容,看是否短路,若还是短路,再把CMOS跳线拔掉  测1117输出是否短路,若短路故障消失, 则南桥内部短路南桥坏 ,若还是短路 则是主板其他部位短路 ,继续查找其他线路

网友:
南桥 费了  换桥吧

网友:
南桥不一定会坏,有可能因为短路保护了,排查与1117相连的电容等器件

网友:
你可以打USB的数据线,要是有为0或是无穷大的,那你的桥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