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54主板

楼主(2009-07-05):
本人刚修一块七彩虹754主板,不显示CPU供电只有1。1V,其它电压都正常,我测过正常的同型号的主板有1。4V供电。主板的电源芯。驱动芯块都换了,还一样。测试卡的复位灯常亮,有那位老师知道怎么样修吗。谢谢啦

网友:
这个也不一定,板在不同的状态下它的工作电压是不同的,你的有1.1V。你上测试卡看一下跑不跑咯?

网友:
对嘛,重点复位。

网友:
复位灯常亮,查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