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加焊跑25

楼主(2009-07-05):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主板北桥虚焊,不工作。干焊后跑25不亮。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
显卡没过,北桥要从做

网友:
如果插不插显卡都当25,那么北桥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插显卡才挡25,那么北桥作坏的可能就大了。

网友:
新手一定要记下了,宝贵经验哦

网友:
昨天收一片V星主板754的 不复位 加焊北桥后 能跑到25 但是插上显卡就不亮 回去在看 一下

网友:
上次修了一片技嘉的845PE  不插显卡跑25   拆了网卡  声卡还是一样  从同样的板上拆了一个BIOS焊上还是跑25   拿去烤了下  加热了北桥结果还是跑25  看来只有重新装了

网友:
宝贵经验哦···········

网友:
压桥,,能过的话说加焊!!用BGA

网友:
再加焊下试试

网友:
如果插不插显卡都当25,那么北桥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插显卡才挡25,那么北桥作坏的可能就大了。
这是高手的经验,但我明白是什么原因,有知道原因的就解释一下。

网友:
回10楼,你知道原因还让人给你解释什么?

网友:
显卡的数据线都事连载北桥上的 ·~ 通过耦合电容·~ 所以 档显卡25 首先判断是不是显卡坏  然后旧事桥坏 ·~

旧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