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七彩虹主板正常运行一分钟就自动关机

楼主(2009-07-05):
本人修一七彩虹板原为不跑码长亮复位灯,经过换北桥驱动IC后可以正常跑码显示,但过一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请大虾们一定要帮帮忙啊……

网友:
有什么保护吧、、、、

网友:
估计是过热保护·····················

网友:
温度都是属于正常范围的

网友:
CPU温度,还有就是内存的问题,可以把内存拔下,清理然后在放上去

网友(2010-04-02):
估计是高温保护了

网友:
看看CPU风扇有没有装好

网友:
看一下风扇装好了没或者换一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应该是 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