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E 出现“无信号输入”后黑屏

楼主(2009-07-05):
插到电脑主机上,开机指示灯亮,并跳出英文“无信号输入”灭掉后不亮,这样的话高压板、灯管都应该是好的,迷茫中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灯管驱动故障,高压板修复有困难,可以用通用高压板

网友:
谢谢,等一下试一下

网友:
这个现象是行信号没到显示器,接插VGA信号线已经2边的接口

网友:
查一下行和场信号输入端,看有短路么,没有就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