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无盘报错!~~~急救

楼主(2009-07-05):
客户端机子有一个独立网卡,和一个集成网卡 ,机子启动后  报如下错误:
  Novell NetWare Ready Firmware V1.00(030923)
(C) Copyright 1998-2003 Novell , Ine. All Rights Reserved.
Realtek RTL8169/8110 Family Gigabit Ethernet MLID V1.07(09-09-01)
(C) Copyright 2003, BY Reltek Semiconductor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你集成网卡关掉没!~

网友:
谢谢!已解决! 我集成网卡关了,还是报这个错,后来,我打开机箱,把内存和独立网卡,用像皮擦,擦了一下,可以启动了!!~~~~
很是郁闷~~~~

网友:
看到英文信息就是报错吗?知道那上面说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报错,只是读BOOTROM信息就过不了了,网卡没插好或者ROM片没插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