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旭日120跑到0。60

楼主(2009-07-05):
待机0。04 按开机跑到0。60 无意中摸到PU14的一个MOS管 发现开机后很烫 测量好PU14没问题 这个管和3728lx 这个芯片相接下来 不知道后面怎么查一台旭日120
芯片

网友:
来自: 广东广州
这个管是2.5转换成1.2V给北桥供电的,如果S极有1.2V的话估计要做北桥哪。

网友:
很烫就先去掉。MOS在板子上量不出好坏的。

网友:
我有一样的一块板子,没修好后来换了一块新的。你说的位置不是问题新板子也是一样的。建议你换一下BIOS芯片重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