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1GX-M754主板求助

楼主(2009-07-05):
761GX-M754主板  不能启动  诊断卡IRDY FREAM 不亮 复位灯长亮

网友:
不能启动.RST灯常亮.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来检修.再不行刷下BIOS,压下桥,打下值等.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说

网友:
精英761GX-M754主板  不能启动  诊断卡IRDY FREAM 不亮 复位灯长亮
CPU也不发热  是不是CPU烧坏了???

网友:
谁来帮我说明一下

网友(2009-09-09):
我也有块精英761GX-M754主板
风扇转,不启动。

网友(2009-10-20):
CPU有没有电压呢,说的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