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不开机

楼主(2009-07-05):
今天遇到一个DELL  D600机器一开机三个指示灯常闪,还有按键的灯也闪,大约持续10秒钟吧就不闪了
了,后来用手按住北桥可以开机了  诊断卡跑码A8。后来加焊了北桥以为好了,结果还是和先前一样,这次又是按显卡可以开机,开机后电流能跑到1。7安左右。那位高手给个建义或思路感激不尽了!!!

网友:
这个机器数码卡是跑不正常的,有时跑A7A8都亮了,,,你可以看帧信号灯闪得是否正常!这个机器内存座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会和网卡有关系呢?请指教

网友:
对呀, 为什么和网卡有关, 楼上的说一下啊

网友:
你这是掉电,掉电是维修中最难搞的。我想跟网卡没什么关系

网友:
戴尔的本诊断卡测试不准啊,你先换跟内存,不行,就把北桥重新植株在重新做就可以了啊,戴尔的本,指示灯闪多少是内存或是显卡的事啊,不过楼上说的,网卡也的确爱虚焊啊

网友:
又学了一招,焊网卡

网友:
类趁朝家喊杀

网友:
我也是这个毛病,结果我加焊开机芯片SMSC后直接不能触发了,郁闷

网友:
楼主,好了吗?记得告诉大家啊!

网友:
焊网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