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的时钟芯片跟T61可以互换吗?

楼主(2009-07-05):
IBM T60的时钟芯片跟T61可以互换吗?T61这块板子,时钟芯片坏了,找不到合适的,可以用T60的代换吗?看了
T60的供给CPU的时钟是166M,,T61 是200M,引脚定义应该是一样的,不懂可否对换~!
cpu
芯片

网友:
可以换下。引脚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时钟芯片是针对芯片组设计的,不同芯片组一般不能代换

网友:
时钟芯片种类多如牛毛,不知道为什么不统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