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研究一下DELL600m开机不亮几秒钟断电

楼主(2009-07-05):
今天来一个DELL D600M笔记本,开机不亮,几秒钟过后断电,用诊断卡,跑A0,换了内存也一样,内存电压正常,换过北桥,刷过BIOS,加焊过网卡,还是一样,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
谢谢大家帮我分析,这个本修好了,是南桥的问题,换了南桥OK。

网友:
既然跑A0,就是VGA了,你应该检查这边的线路是否正常。
过了28,38,就是说和内存没关系了。。几秒短电,应该是EC设置系统DOWN在某个位置自动短电的。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你没有图的话不用修了,这个问题是上电时许电路中的一个门电路损坏,一般用的是很小的5引脚封装的,原因是上电后后面的电没有起来,结果将FORCE_OFF#信号拉掉了.一般这种情况下电流在500mA-1A左右.电还没有全部起来.一些电阻,门电路,mos,diode都有可能有问题,很不好查的.

网友:
你没有图的话不用修了,这个问题是上电时许电路中的一个门电路损坏,一般用的是很小的5引脚封装的,原因是上电后后面的电没有起来,结果将FORCE_OFF#信号拉掉了.一般这种情况下电流在500mA-1A左右.电还没有全部起来.一些 ...
引用 网友A:
[/quote

我有图。没见着你讲的FORCE_OFF#

网友:
叫法不同罢了,功能都一样的.
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图共享了我帮着看一下.

网友:
呀。一下子论坛里多了好多潜着的高手了。对图纸都能轻而易举的爆出来
从学电脑着手时,好像经典讲解就是T40 与D600
修机不能盲目去修。要有数据。楼主再报详细的数据才行。不能逮着什么修什么

网友:
楼主换桥容易,料也足,但是这是修机的大忌,不能乱换东西

网友:
谢谢大家帮我分析,这个本修好了,是南桥的问题,换了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