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待机电压在那里测

楼主(2009-07-05):
请问朋友,几个待机电压在那里呀,还有,我看了好多帖子,他们口中的SB电路是不是待机电路呀

网友:
sb电路,是待机电路的,什么的待机电压,南桥的,一般在附近的场效应管上面,绿线5v待机电压。

网友:
SB南桥的意思,故SB电路就是指南桥供电电路了!!SB待电电压一般由紫色线通过1117(多见)或场管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