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槽烧了两个会不会影响另外两个啊!

楼主(2009-07-05):
我有一块拓嘉478的主板,它有四个内存插槽,两个是DDR1 还有两个是SD的,,
DDR1的这个两个插槽烧了,,我现在那一个SD内存去点,,开点就显示C0,没有跑码, 是内存的问题还是,,主板其他地方出了问题啊,,!!
一般 内存插槽烧了两个会不会影响另外两个啊!
主板

网友:
一般内存槽烧了是因为内存插反,插反的话,内存供电的2.5V就对地短路了,会烧前面的个MOS。换了以后用没烧的插槽就行了
你的帖子发错地方了,这是笔记本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