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关于NF3和NF4主板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9-07-05):
最近修了8块NF3的板     全部都是接电源芯片就发热  3.3V短了!  3片映泰的  3片华硕的   一片盘正的  还有一片不知道牌子的   全部都是NF3 250的芯片!  跑去华强市场找了一下  问了很多家卖芯片的  找到一家   NF3  250全新的15元!  感觉还不错 。  拿回去烤了20多个小时  装上全部OK      有2片华硕的IO坏了!  还有一片映泰的跑C1   结果拆了网卡好了!   现在还有朋友去买NF3的芯片吗/  多少钱?    买了几个NF4旧的芯片回来装   结果全部都不行    看来还是要买新的有保证些 !  卖芯片的基本不保上机器的  谁知道那些芯片到底好坏 !   去芯片市场买芯片的朋友多吗?

网友:
再这里废话几句! 平时装了些82801EB的芯片   都不行  芯片都是从坏板上拆的   都没短路 !  应该是好的 但是装上去就是点不亮主板  装了10块   就好了2块!   大家装这种EB的芯片成功率怎么样?  我装显卡和NF3的芯片都基本能成功!  但是搞不明白为什么EB的就那么难装成功! 都是一样的方法   难道我拆的那些EB芯片大部分都是坏的  不会RP问题吧

网友:
^_^ 我刚从网上邮寄了几片nf3 250 全新 18元/P  换了一块 一次ok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芯片会这么便宜 还是全新的 而nf4 以上价格就贵多了 全新的更贵的离谱 要是买来修主板还真不划算
至于 DB EB 这些桥 我敢肯定 测试品合格率是不高的 不管从哪里买 完全看运气 他们这些桥哪里来? 还不是从我们手上收集的 而在我们手上大半都坏了 虽然有些外表看不出 而他们所谓的测试合格 只是看外表有没有起泡 最多量一下3.3v的点对地有没有短路 所谓工厂测试全是睁眼说瞎话 我不相信深圳的工厂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
nf3 250 主要是AGP的显卡的主板,没得市场,所以便宜。/NF4的旧的30,新的要50多。不过我本人买到的大南桥还好,有是有工厂测试的,不过他们只是测试一部分功能,有些那种只能点亮机子不能过内存的测试不到的,特别是NF4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NF3因为板子少  需要的人比较少  所以一般NF3全新的都便宜  我这边15元一个  我觉得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NF4要25元一个!  但是买了3个装了都不行    全新的NF4要35到40左右! 那些说是测试好的EB要35元!   以前我倒是有点相信市场卖芯片的 因为那时候还没去买过什么 只是去逛的时间比较多!  但是现在我要买都是买全新的  那怕贵点点有保证!   上次买了2片5700LE的  装上显卡也OK了!  现在不敢去买什么测试好的了!  测试个屁   没短路芯片基本完好 没起跑起洞的就拿来卖   说什么测试!  卖芯片的垃圾人  而且就是那些垃圾芯片也价格高的离谱!  上次去去NV  HSI-A4的桥  一个价格给我报85 元一个 还是旧的 *脏话*他NN   真是过分!一个AGP  6600的卡才120到130  !  一一个桥接就85   看他怎么卖   留着养老吧

网友:
朋友那里买芯片啊 ·~ 偶也想要电·~·      给个联系地址吧 ·

网友:
我是在华强北电子世界2楼芯片市场买的   深圳华强北这边很多卖芯片的 什么都有卖!

网友(2009-10-31):
华强3号楼2A011哪儿有,15块/PCS 全新的,我的芯片供应商,同大家共享资源,对了,哪位兄才有NF3的图纸呀。我现在手头上有一片NF3的主板,还没搞定,开始是桥挂了,换上后不开机,IO也换过了,一般的IO应该没写程序吧。但是通过测试,当触发PWRBUT时IO的P68脚有输入,P67脚也有跳变的电平输出,对应反馈回来的P64脚(SUSC)与P73脚(SUSB)应该为高电平,但是没有,所以IO的P72脚PSON也没有被拉低。所以想找份图纸来研究一下,也望各位来援助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