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到滚动条那里就卡住了,确定是主板问题不是系统!! ...
主板到滚动条那里就卡住了,确定是主板问题不是系统!!这类总是关系到哪一类?

楼主(2009-07-06):
客户的一块370主板,装系统正常,但是GHOST完了以后,一到滚动条那里滚了一下就死掉了,刚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安装版的还是死机,又以为是硬盘问题换了还是老样,想知道像这样的一类的问题一般是关系到哪一类的故障才会这样的呢?
硬盘
主板

网友:
换条内存看看吧

网友:
还有主板电容.和晶振

网友:
查内存供电场效应管

网友:
内存和北桥附近的电容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去试试看了,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