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修的联想865GV主板一块,支持扣肉,找不到IDE硬盘

楼主(2009-07-06):
主板可以点亮,就是进BIOS里找不到IDE口找不到硬盘,串口应该是好的,没有硬盘试,
QDI为联想电脑 OEM的865GV 775针主板,集成显卡,声卡,网卡  支持DDR 400/333/266内存
50米, QQ:13225068

网友:
我想 你把BIOS清空下,

网友:
测IDE的VCC,CLK,AD值,不行刷BIOS

网友:
应该是硬盘故障吧

网友:
最好找个硬盘试试,确定不是硬盘的问题有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先加焊加焊看看吧,不行确定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南桥空焊了,前天焊过2块,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