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的apm 2506n怎么检测好坏啊,大哥们教教

楼主(2009-07-06):
显卡上的apm 2506n怎么检测好坏啊,我的显卡暴了一些电容点不亮了,电容换了后,
可以正常进系统,但一改分辨率就花屏了,不改分辨率进游戏也花屏,我怀疑是显卡上的apm 2506n供电坏了,但不知道怎么检测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你不用考虑供电下管的问题
听你描述的 你的显卡应该是绿色pcb 7300gt 采用rt9232供电方案的显卡
你说的这个问题和 该管无关
请检测 核心 和显存 mats监测下看有无报错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