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显卡芯片更换问题《封帖》

楼主(2009-07-06):
手里有些5200的坏卡 有的卡是芯片烧坏了的!   前几天修了一张烧芯片的 换了一个5200芯片上去!结果可以点亮  不花   用MATS测试  显存也是好的 没有错!  但是一进系统装驱动就黑屏了  显示器有输入信号 但是不显示黑屏   信号是一闪一闪的  !  原来的显卡的主芯片FX5200的那些表面全黑的比较薄的5200     我现在换上去的5200 是比较厚点 中间有个白圆圈的那种  !  是不是这2种5200不能通用  还是说我换的那个芯片是有我问题的  ?  从其他一样的显卡拆了一个BIOS过来  结果还是一样的   进系统装驱动黑  说明BS是没问题的  !   现在我不知道 到底是我换的芯片是坏的 还是说2种5200不能通用!  希望大家发表下意见?  因为手里的东西多  所以都搞不清楚到底那些芯片是好是坏了 晕了!

这几张5200都没修好  因为之前我也拿去给人修过  没修好 然后自己才修的!因为手里垃圾多  这几张卡后来也没搞了  卖废品了!

网友:
两种可以通用的.中间有铁块的是最早的5200芯片,可能是你换的芯片还是有问题,你量量GPU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进系统装驱动黑  说明BS是没问题的  不能这么说  bios问题装驱动就黑的  不少
但你的 卡子 不是bios问题  5200  5200u  5100  5500  是可以代换的  不过频率要调整下

你的  焊接是否有问题  如果每问题  10层换上去的  核心是坏的

网友:
主芯片和内存的供电都是正常的  BIOS是好的!  现在那卡已经被拆了   芯片扔在那的 准备重新装一个  上去看看  谢谢楼上2位的回答   修好的我会写下了来的

网友:
没语言了!  我装的板是奥美嘉 战斧5200  128M   这种卡以前收回来有5片!  有的花  有的是上驱动重起进不去系统!  我装了2片  一片是花频的  这片花频的是BGA坏  因为原来把报错的显卡全部换了 结果还是一样报错!   上驱动重起进不去系统的这片BIOS已经换了 还是一样!  所以肯定是都是芯片坏了!  但是  我换了2个好的芯片上去  是从64M的5200上拆的好的过去!    一片花的不花了!  但是装驱动进不去系统!  那片远来是进不去系统的卡 也是一样  换个芯片装上去还是老样子 还是进不去系统 BIOS也换了!  这种奥镁夹的5200板我都不装了!  因为光是上面的那2张卡  我都换了好几个BGA了 结果都是一样  快崩溃了

网友:
等待高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