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有黑条

楼主(2009-07-06):
联想17液晶中间有一条2 3厘米宽的黑条!在不用信号线的时候自检显示正常~不知道是屏有问题还是驱动板坏了,现在我没有通用板可以测试,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测试和确认~

网友:
也有可能是数据线不好,也有可能是程序出问题了,你连通用的驱动板都没有,编程器肯定也没有了?数据线你还有么,试试看也许是它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数据线不好,也有可能是程序出问题了,你连通用的驱动板都没有,编程器肯定也没有了?数据线你还有么,试试看也许是它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我是有的,通用板只是没有17的!数据线是没有了,这个型号较老了!

网友:
在不用信号线的时候自检显示正常
      说明屏是好的,查驱动电路,屏线,屏的电路

网友:
其实不用换屏线,查一下屏线对地阻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