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600A 不跑CPU的问题

楼主(2009-07-06):
CPU供电 时钟 复位 全部都正常 刷新过2次BIOS后,仍然不跑CPU 郁闷!!!!
cpu
cpu供电
iOS

网友:
打一下CPU到南北桥的AD值,看是不是CPU,桥的问题

网友:
AD 全部正常 今天重做了北桥,仍然不跑!

网友:
铁手团
CPU有没有问题,测下CPU附近的排阻,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这样修的。是电感虚焊了,我连休几台都这样,加焊电感后把cmos放电就好了

网友:
有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