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有黑条[图]

楼主(2009-07-06):
联想17液晶中间有一条2 3厘米宽的黑条!在不用信号线的时候自检显示正常~不知道是屏有问题还是驱动板坏了,现在我没有通用板可以测试,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测试和确认~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用工板套下就知道,外观判断不正确

网友:
估计是 屏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屏的可能性大很多

网友:
我觉得屏的可能性大很多
引用 网友A:

自检,提示无信号显示那个地方就是正常的~

网友:
驱动板的主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这个需要那个通用板和屏线试下!老兄要多弄点通用的配件噻,,方便维修啊 那些东西不贵!修两个显示器就赚回来了啊

网友:
这样的现象,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兄弟 我手上有一个和你一样的 修了好久最后确定是屏坏了~  最后我从客户手上手来了 恰好前几天有一客户也是联想的17液晶打雷 高压板和驱动板都坏了 所以不想修就换了个新的 200元收来了 就把这俩个调换了一下
就OK了 200元一个17液晶 还很好用~~ 嘿嘿

网友:
兄弟 我手上有一个和你一样的 修了好久最后确定是屏坏了~  最后我从客户手上手来了 恰好前几天有一客户也是联想的17液晶打雷 高压板和驱动板都坏了 所以不想修就换了个新的 200元收来了 就把这俩个调换了一下
就OK ...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这个不接信号线自检的时候那个地方又能显示全,感觉是好的,唉,己经发了通用板回来了,明天就测试下~!呵!

网友:
程序问题,遇到过一例。“无信号显示”正常。有信号时就有"皮带状"黑屏.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17L2的吧,那批屏容易出这个问题,是屏板和玻璃基板中的那个芯片坏了,不好修的

网友:
屏的问题    。

网友:
恭喜中奖,换屏吧,有条件话,可以把屏拿去修下,那是要专用设备的!

网友:
屏也能修吗

网友:
驱动板或者屏,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调整一下屏幕位置,如果黑条跟着移动就证明是驱动板的问题,不移动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要不就刷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