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R60背光问题 开机闪一下 然后灯管就灭了

楼主(2009-07-06):
请教 R60背光问题 开机闪一下 然后灯管就灭了,用外接的高压板试过灯管没问题,现在不知道是高压板的问题 还是主板的问题,手上也没有一样的高压板  不知道该咋办啊 ?谁知道这种高压板哪个脚是开关信号啊?

网友:
R60背光问题 开机闪一下 然后灯管就灭了 机器以前进过水

网友:
。如外接正常。大都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灯管接触不好也会造成这个现象,要是没有同样的高压的话最好先换个灯管或者挂着屏上去就能立即判断是高压还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原来修过好多次这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灯管接触不好造成的,用外接高压点灯管都是好的,但是就是上机用原来的高压点的时候会出问题,
我都是换个灯管就好。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外接好的不一定是高压板的问题,笔记本发出两路不同的信号,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高压包问题,换换换

网友:
你把高压板拿下来,单独点测试,要不你就飞根线给控制信号啊,很简单,暗屏是最好修的 啊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还是拿去别人修吧,手上没配件测是很难修东西的

网友:
感觉:
高压板=40%
灯管=55%

网友:
应该灯管问题多数

网友:
控制线也有可能

网友:
感觉是灯管问题,以前遇到过

网友:
从原高压上飞线到一个通用高压上,测试一下就知问题出在哪呀

网友:
按道理 应该是灯管 不排除高压板  进水 也有可能是主板
上次一台3星 也是进水  没换高压板  修了下

网友:
看看高压线圈接点有无虚焊,打火。有虚焊也有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