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格17寸电源管5N60C烧,用何可代换。

楼主(2009-07-06):
短路,没有同样的管子,请问用何可代换。谢谢。

网友:
用6N和7N的都可以

网友:
呵呵!好多可以用啊,5A600V以上的的都可以用啊,如2SK2645等等

网友:
IRF840!很好用的喔!大部份都可以代!

网友:
2N以上的都可以,我修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5N60C的参数是650V 15A N型,等于或者超过这个参数的都可以代用,太多了,PDF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