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板不开机

楼主(2009-07-06):
测发现1117输出端电压低,调整端对地了,5v供电正常 高手指点哪里引起1脚对地了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有的1117是直接接地的,有的是接的调整电阻再接地的!!!第一种为输出电压不可调,后一种为可调!!这个故障楼主应该查要3.3VSB电压的元件(南桥,IO,板载网卡等),看其上否有坏而导致1117输出被拉底!!!

网友:
又量了一下发现电源12v也短路了

网友:
12V短路的话,查下CPU供电场管或管理IC

网友:
12v对地以经修好,但1117第一脚还是对地

网友:
主板上有网卡吧,把网卡拿掉试试,有的网卡坏也会拉低3。3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