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针脚联想主板开机自动断电

楼主(2009-07-06):
一块939针脚的联想主板,一开机风扇转一会就自动断电了,且开机没显示,
有时候能开机,能用几分钟,又自动断电了,急!急!

网友:
看哪里短路了,保护了。

网友:
不知从哪里入手啊

网友:
检查CPU散热,还有检查温度检测部分是不是坏了,主板芯片组是什么的,如果NF4之类饿那估计桥有空焊现象

网友:
北桥是VIAk8t8900511CE    taiwai2JA2051301
南桥VIA8237R0504CD        taiwai2IA4415481

网友:
换过电源了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认得到哪一部分是检查温度检测的

网友(2011-07-18):
我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板,也是联想的,有时能进系统,有时刚显示就断电了,烦啊,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