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飞利浦液晶电源1200P60电路图

楼主(2009-07-06):
以前被人修过,有几个电阻都不见了,R613   R623.   ZD601.R617都不知道是什么阻值.谁能帮助发个图啊,明基的电源图也一样啊.

网友:
跟这个明基Q7C3型液晶显示器电源电路是一样的.元件编号也一样,谁有图啊发一份啊,ZD601  不见了,不装可以吗,

网友:
15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R613=1K      R623=4。7 欧       R617=47K  这是参考明基的电路参数

网友:
忘了还有一个R612是多少啊,

网友:
R623  用4R7  R612用47欧   R617 用 102  R613用 102    ZD601用15V稳压管代。现在又遇到不接负载12V是变成14V      5V和3。3正常。   全部装上电源灯这一下就灯了。只接驱动板电源灯一闪一灭。5V 3。3V电压拉低。又遇到带不动负载的情况了。是不是那个电阻阻值不对啊。急,谁有相关的电路图啊,发一份啊,

网友:
有相关1200AP40电源IC的图纸啊,发一份啊,

网友:
R612  为47欧

网友:
R623  用4R7  R612用47欧   R617 用 102  R613用 102    ZD601用15V稳压管代。现在又遇到不接负载12V是变成14V      5V和3。3正常。   全部装上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只接驱动板电源灯一闪一灭。5V 3。3V电压拉低。又遇到带不动负载的情况了。是不是那个电阻阻值不对啊。急,谁有相关的电路图啊,发一份啊,

网友:
各路输出电容看一下,不行就把那几个电容换了吧

网友:
现在开机接屏电源灯亮一下就灭,5V拉低2。0。12V拉低到6V。在开就开不了。故障一定在电源。电源带不动负载。不知道怎么修。查的地方都查了。不解。高手指点。

网友:
基地里面就有,在07年就上传过一个,你SEARCH一下。

网友:
显示器的型号发上来,飞利浦的图纸太多了,我总不能每个打开看那个用的是1200P60吧

网友:
谢了兄弟发一份吧,型号是190EW8        HWC7190A上面写了这两个型号,不知道是那个,

网友:
惭愧,190EW8的这个图纸我还没到手,这个是BENQ代工的,可以参考BENQ的图纸修.
这个图的电源IC是1200P40,和1200P60是通用的,电路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
1200AP60啊,是这个芯片,上面打错了,

网友:
放心,一样的

网友:
这个图都有啊,我要的 有阻值标示的电路图 。有几个电阻都搞不清装多大的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发错图了,再给你来个标值的

网友(2009-10-26):
命苦啊,又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搞不定啊,兄弟们救命啊,

网友:
我下个看看流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