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改电源线路的原理?

楼主(2009-07-06):
液晶显示器在维修过程中有时因零件的原因,需要改线路才能解决故障。例如电源八个脚控制IC烧了用一个不能代换的IC代用,但后面需要如何改线路才可以?这些还需要各位经验丰富的前辈赐教下!拜托!
先富带后富才会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只有对电路非常熟悉才能改电路的

网友:
找到PDF对应改,有些演变了的线路就需要经验了

网友:
难啊 不但要对电路非常熟悉 还要对代用的IC性能非常熟悉
就算是改好后能正常使用多久也是个问题
还有怎么收费 很费人工的 如果是自己研究用那值得提倡 如果是客户机不能那么做

网友:
最好不要改线路

网友:
不是深入的,不要去乱动,烧IC的

网友:
电源部分没分修了直接改12V适配器

网友:
改变反馈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