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可以启动,但无论用任何硬盘都非常非常慢

楼主(2009-07-06):
克盘的时候速度每分种50M以内,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换桥,一定好哦

网友:
这个难说哦,也可能是你的光驱有问题``

网友:
BIOS恢复一下出厂试试

网友:
南桥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2009-08-05):
今天碰到一个,慢的要死。换了桥还是照样。看来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对,可能 是二级缓存关闭了。我遇过二次
引用 网友A:

对,看看2级缓存是不是关了

网友:
是IDE硬盘么
看下是什么传输模式(PIO还是DMA)
在设备管理器里

网友:
呵呵告诉你个小绝招,要是以后装系统慢啊!你把电池放下电,你要放久一点。我是屡试不爽

网友:
桥都换了,还用提放电?
CMOS里把USB关了就正常了,打开就慢的要死

网友:
有一部分是硬盘数据传输问题。

网友:
不太清楚什么问题,

网友: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如果解决了能不能把过程分享一下,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速度慢。一起学习下

网友:
学习了,~~~~~等待楼主解决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传输模式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