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电池被锁

楼主(2009-07-06):
一个D500电池被锁了,请教大侠我从电池芯飞线到接线头(直通)可以用吗?

网友:
不可以的
需要返厂解决.

网友:
不行的 啊 芯片保护

网友:
电池怎么会被锁住的,没有这个概念吧!我没有听说电池锁住了,是不是冲不近电啊???

网友:
充不进也不放电.笔记本能识别电池.电池符号有个红叉.电池的测试灯不会亮

网友:
保护了 要还电路板的

网友: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网友:
是不是过了使用次数了?
貌似要换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