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显卡加焊后开机就掉电

楼主(2009-07-06):
T40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电流在1.1左右黑屏,于是加焊7500显卡 ,加焊好后上电测试,待机电流0.02A  ,开机后,电流跑到0.32A就保护,电流为0.

网友:
换显卡,重新BGA吧

网友:
CPU装好没有,没装好CPU是这个效果的

网友:
如果CPU没问题,就应该要换颗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太大了,建议楼主重做一个试试

网友:
先看看加焊时有没有掉件   没有在重新做显卡

网友:
加焊没用的,肯定没做好,重新植珠做过吧。

网友:
重做显卡吧

网友:
直接换VGA芯片吧.
你加焊后,由于VGA芯片变形,或者内部鼓包,导致VGA裸芯片和载板之间的那层非常细小的锡球出现了短路,也就是VGA芯片现在已经报废,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VGA的供电部分,也就是VGA Core对地阻抗,我想现在已经是0了,正常应该是大于10小于50的,由于芯片不同.
开机时你的电流到达0.32时开始产生VGA Core时电源芯片检测到短路直接将全板的电都保护了,电源芯片我猜是6227,提供Core电压和显存电压的,也可能其他.
再次更换时需要注意,更换前最好先将VGA芯片和板子在120度下烘烤3小时,尽量将内部存在的微量的水分烘烤出来,这样成功率会大很多的.

网友:
更正:
电源芯片应该是8743,记错了,6227是产生1.2V和0.9V的.

网友:
把背面的MAX1989拆掉后就不断电了,但是把显卡取下来后电流还是跑到0.3A就不动了

网友:
少供电引起应该.

网友:
还是重做显卡,顺便看看风扇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
肯定是显卡短路了,量一量显卡上的我电容,是不是正负极直接导通了,

网友:
看你的cpu根本就没有工作

网友:
是不是加焊显卡搞的有电压短路了啊

网友:
显卡缺电压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以为是MAX1989坏了,今天换一个还是电流跑到0.3就自动断电了,不是MAX1989坏的,显卡还没有装上

网友:
是不是显卡做短路 或者 附近元件不小心掉了啊,仔细看看啊

网友:
显卡回头换一个新的装上试试,目前是把显卡拆下来的情况,呵呵

网友:
看看显卡反面的R544,没有这个电阻的话直接短接或换个0欧电阻~应该可以跳过1989检测引起的掉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个芯片空焊了.NB空焊也会掉电

网友:
现在加焊显卡后不触发,后来把背面的MAX1989去掉后能触发,电流到0.3A左右不动了,电压基本上都可以测到。再重新做显卡后又不触发,换新显卡重做还是不触发,电流到0.04A就断电,也没查出来哪里短路,显卡核心供电的对地阻值在去掉显卡后是96,加上显卡是60左右。第一次去掉显卡后是可以触发的,现在去掉显卡也不触发了!焊盘拖锡在拖锡时把一些焊点弄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