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杂牌19显示器 高压管 开机亮几秒 就黑

楼主(2009-07-06):
国外19显示器  高压管  开机亮3 4秒 就黑 关电源 重开 又亮几秒
灯亮的时候图像正常    灯黑了  就什么都看不清   但是信号还是有的( 没接电脑的时候 电源指示灯是  橙色         接了电脑  就成了绿色   只是高压灯不亮  所以 屏幕一片漆黑)

拆开盖子         发现有4根灯管       后面试了试   无论接几根灯管   故障都一样  都是一样

把高压板 连接 液晶主板   的线    段开  又接上  发现又正常显示 3   4秒   灯管又黑了
黑了后 又把线 拔了  又接上 又亮了   如此反复   (拔线 和关机 效果是一样的)

现在的疑问是        这种现象  1  是灯管坏了吗??
                              2  是高压板电路故障?
                                             3  是液晶主板故障???

我个人 认为是  是高压板电路故障?      高手指点一下  我的想法是对的吗???

还有 高压板到 液晶主板的连接线有3根      我想 段开此线   直接给高压板供电 与 on/off  控制 不知道可以不????

好像 那三根线  就是    供电  地     与开关控制信号( 一般的就是5v  就是让高压板工作的信号吧???)
供电 好像大多数是12V    大家看看 我这样接要的不????

网友:
高压板可能性很大

网友:
基地淘宝买个高压板换上就好了  那三条线  12V 5V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