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直接跑C0 网卡芯片有点热

楼主(2009-07-06):
主板直接跑C0 网卡芯片有点热,各个芯片,管子供电正常
没思路了
芯片

网友:
拆了网卡芯片再试试。

网友:
C0的话是电脑没跑玛过CPU ,建议换CPU试,或者测试CPU附近电压问题。 网卡如果是非常热,那是爆了 ,建议换新的,一般发热可承受。

网友:
我叫深蓝电脑
CPU确定是好的..网卡芯片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看过很多贴,说刷BIOS有时侯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