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J2050N打印机故障

楼主(2009-07-06):
联想LJ2050N打印机,纸张灯亮红灯,并没有卡纸,硒鼓,纸盒,电源,来回重装开关几次才能恢复正常,故障不是连续出现,已经更换过新的搓纸轮,故障依旧,望各位高手,不惜赐教,谢谢~!~!~!~!~!~!
求助
联想
打印机

网友:
你看看卡纸和吹纸的传感器有没有坏和老化了擦擦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盖子那个传感器接触不好!

网友:
楼主打印机修好了吗?如果还没有你可以先打出报告页,第三页有列出最近的错误报告。看下是哪个错

网友:
检察一下传感器,一般情况有个进纸的,硒鼓附近也有个,出纸口一般也有,都查一下。

网友(2009-08-07):
威海一小彭
一般都是传感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