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s 主板蓝屏

楼主(2009-07-06):
NF4S主板,754架构,客户说已经被修过,现在是开不了机,
进入维修,目测主板,南北桥被加焊过{南北桥一体的},上助焊膏,用锡炉加焊后,能正常开机,但进不了系统,重装还是一个样 ,没到安装就蓝了。0X000000ED  关了声网也不行,用PM看分区,出错,装安装板着认一个区(未划分)里面是好几过去的,今天要那走了,求解

网友:
硬盘问题....分区重叠...

网友:
排除硬盘了

网友:
网卡芯片排除了吗?我有一块也是这样的,后来把网卡摘了就行.

网友:
此板单桥多为虚焊。。。。。。。。。。。。。。。。
引用 网友A:

已经加焊才能点亮呀!现在就流下之怪毛病!

网友:
一般我像这样的怪毛病,一样一样的试,内存,显卡,硬盘包括数据线都换。我有过类似的情况。。。。。。。。。。呵呵换了一样又一样最换了数据线OK
个人经历不知对你的是否有效,不防试试。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我不喜欢单桥的主板,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