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燒錄一直失敗~WHY

楼主(2009-07-06):
主板型號 仁寶 JHL90
BIOS版本 113
BIOS型號  MX 25L8005M2C
這種型號的BIOS燒錄都需要200秒左右
程式都會顯示燒錄成功
但焊上主板後卻不行
此主板是好的...用來測試BIOS好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其他方法來燒錄這種BIOS

网友:
编程器程序升级一下。刷进去后再读一遍,跟文件比较一下。就知道有没有刷进了。

网友:
每次燒完都有再比對一次
系統都說沒問題><

网友:
估计还是和编程器有关系,起码我在烧台机的BIOS的时候遇到过这问题----写读正常,就是卡到板上不能用。后来换个编程器写了就好了。

网友:
不是说让编程器对比。是说让你自己人工对比。

网友:
怎麼人工比對呢?
將燒好的BIOS在讀出來另存比對嗎
我所使用的編成器是VP-480
這台也有支援該BIOS型號
照理說應該不會出錯才對

网友:
遇到过刷进去和读出来不一样的,在器件的选项里面有很多选项的。   还有你确定写入的BIOS是正确的吗?

网友:
確定選擇的BIOS型號是正確的
我只有做讀取BIOS檔案和選擇BIOS型號的動作
之後就是開始編成了

网友:
有条件的换一台编程器试试应该不失为一个对比的好方法,这样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有可能读出的和写的文件格式不对

网友:
不過其他機種的主板
相同型號的BIOS燒錄都沒問題耶
所以我覺得遍成器應該沒問題
我發現
燒錄好焊上去的BIOS開機後
在拔起來用編成器比對
所有的內容都錯誤了

网友:
多刷几遍可能会好的 刷台式机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下载最新烧录机的驱动,MX 25L8005M2C这个芯片可以写成功的,HP 540 BIOS也是用这个芯片。

网友:
有下載過新的驅動一樣沒效
換別台編成器情況一樣
我知道VP-480支援此BIOS
不過就是燒出來不能用

网友:
应该和BOM文件的来源有关系,比如说台机ASUS的部分主板,网上下载的用编程器刷了不行,用它专用的软件在线刷就可以,用编程器找好主板读出刷也可以。这是和BIOS文件的偏移量有关系,你可以把读出的文件和下载的文件用UEDIT对比一下,找出偏移量,修改后再刷。你的文件来源是那种?

网友:
BIOS都換過好幾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