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显卡mos管高温

楼主(2009-07-06):
5200显卡mos管高温 还有其他部位的比如主板上的谁能给解释下 好吗 为什么会高温 是滤波不良 还是产生 谐振  还是其他的 遇到很多高温的也可正常工作想知道原因????

网友:
5200级的MOS管高温很正常,有的是因为用的MOS管水(不是说容易坏,而是可承受电流小,比如的就用的3055),另一个原因是多数5200级的为了简化电路都用的是类似“串联型稳压电路”的型式,MOS管非工作在开关状态,MOS管效率低,所以发热高。
而主板上的MOS管温度高是因为CPU功率大,需要的电流大,而MOS管在导通时自身还是有一定的阻值 的,所以大电流下温度还是高的,再就是有些主板偷工减料,原本设计是一项上下各两个MOS管的,有些减到上一个MOS管或下一个MOS管,这样,MOS管的发热集中在这现个管上,所以温度高!!

网友:
谢谢你详细的解释
我不用担心其他问题了 要不以为还有其他问题 或者管子性能不良呢

网友:
加个散热器......

网友(2009-12-28):
原来是5200级的为了简化电路引起的高发热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