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通电后很久才有输出

楼主(2009-07-06):
一H3C交换机电源板无5V输出,目测输出滤波电容坏换了一个,再测还是没有输出。查UC3843 VCC有正常的8.5V供电,换3843 光耦与tl431 都不行,检查周边的电解电容也没发现有问题。后来发现通电很久才有输出,有时要2分钟才有输出,有时5分钟,有时压根就没有输出。怪事了,大家修开关电源有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可以用风枪小口对可疑元件加热,另外3843旁边应该有个100UF或47UF的电容,先换掉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上的,再认真的检查后发现3843  7脚100U滤波电容容量变小,之前只有万用表测发现能充放电,也没漏电以为没事,经楼上的提醒用数字表测了一下容量,发现只有20U了。明显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