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谁知道,INTEL原装板怎么设置永久U盘启动

楼主(2009-07-06):
如题,INTEL D945PLNM主板无论怎么设置,只要从硬盘启动一次,就不会从U盘启动了

网友:
如果不想让硬盘启动,在硬盘分区时搞成非启动盘。

网友:
非启动盘怎么弄?

网友:
不好意思,可能没有说明白,我的意思是要硬盘U盘两个都可以单独用,没有用U盘的时候硬盘可以单独用,其它的板可以这样设置为U盘优先启动,这个板就没有看到有设置U盘启动这个选项

网友:
这个得进bios仔细看啊
维修人员很少会记得每一个选项的
至少我都是进去现找

网友:
BIOS里应该有启动顺序的选项。调整一下。

网友:
改BIOW启动项  不去放电的话  应该是永久了八

网友:
BIOS设置差不多这样,里面没有可设置USB-HDD 等项目

网友:
有的主板要插U盘才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
启动那里把Hard disk drlve 用+-号选到就上面。。。然后Hard Drive Drder硬盘选项中把你的U盘选到第一位。。在按F10保存。

网友A:
回楼上,但是U盘拔出后,只要从硬盘启动一次过后,就要重新设置了

网友:
你的U做成启动盘了吧

网友:
产量成usb-CDROM不就得了。

网友:
下次我也量产USB-CDROM

网友(2014-11-19):
设置成USB-CDROM,可能写不进数据了,即不能当普通U盘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但是U盘拔出后,只要从硬盘启动一次过后,就要重新设置了

那是肯定的啦  你U盘都拔掉了 当然要从新设置了  因为电脑认不到你的U盘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