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97 865PE 自动重启

楼主(2009-07-06):
865PE 上有个MS-7的芯片 我换过了 但是现象没变。  请各位老大帮个忙  我手里有3片这样的主板 现在都是一样的 跑码都正常能看到开机自检的画面,看到自检画面后就重启了。最后代码是5d-58,其它的配件(内存,CPU什么的)我都换过。

网友:
自己先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太搞笑了

网友:
看能不能进CMOS设置画面,如果能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进不去BIOS 就重启了
反复的重启。

网友:
各位版主老大们 帮个忙呀  3片板都是一样的毛病呢

网友:
刷BIOS  换时钟IC  换南桥·~~~

网友:
刷BIOS  换时钟IC  换南桥·~~~I/O

网友:
先刷BIOS 啊 复位电路

网友:
换下电源试试

网友:
现在主板增加到5片了  都是一样的现象 跑码正常 可以看到自检的画面,然后就重启了

版主老大们 帮帮忙,重视下呀!

网友:
查各路供电,内存  显卡  cpu^^

网友:
供电都是正常的呀 可以点亮 运行到CPU和内存自检,然后才重启的。 就是这样反复运行重启

网友:
看看北桥供电正常不。NBQ烫不烫?

网友:
看你的情况是把管复位电路的芯片换过都不行的话。第一你先看看电容是否漏电。 第二,NB供电管可能击穿或软击穿 第三把你把电源换一下试试最好在用个新的电源。 第四步可能是BIOS程序损坏倒置不能得复位重起,找个BIOS换一下。最后就是复位电路看看到哪个芯片。到I/o 或到SB  到哪个就换哪个吧。祝你好运。

网友:
15# 鸟朦胧

网友:
没打出来。点错了。是SB供电管  不是NB供电管打错了。

网友:
可能还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