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HP22宽屏的奇特故障

楼主(2009-07-06):
该机可以加电开机,但是,亮两三秒便黑了,用全新的高压板点原灯管,可以长时间亮着,又将一对新19宽的的灯管插到原高压板处,也能长时间亮着,以前遇过一同样故障的,还用原来的高压板试换原灯管,发现换上一组便正常了,不保护了,换后即好,这次也用同样办法,但仍是保护,亮一下即灭。发现下面一组灯管要是换成19宽的灯管便不保护了,换成17的也行,而要是换成22的就保护了,上管则换哪种都行,肯定是高压板上负载平衡保护,芯片是OZ9938。电流反馈,电压反馈支路,没找出坏件,去保护也试了,有点烫。怕有隐患。一体板,不好换板,版主还有什么高招。请指教!去保护后能用得住吗?以前没试过。

网友:
拆下原灯管或许有发现。

网友:
已将下面那组灯管换新,但是装好屏试,仍是亮下就灭也,就用单独四灯高压板试发现所换新管问位比原来上管部位烫。

网友:
灯管没有换高吧

网友:
保护脚去掉,,,就可以,,,我修多了,,,,

网友:
有HP 售后的没,,,,,,我要HPw1907 的原装灯管(带架) ,,,,,价格合理,,,,我要100对

网友: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换灯管吧,顺便说一下,通用高压条的负载平衡保护功能很差,基本上等于没有,随便找几根什么灯管都可以长亮的,包括老化的,漏气的都行。如果修液晶多的话,建议找个保护灵敏的品牌高压条,专门用来试灯管负载是否平衡。

网友:
是否灯管对灯架在打火?有臭氧味吗?

网友(2009-08-05):
师傅,,,,灯管的问题,,一起换了就好了

网友:
可以看一下原装灯管两头的颜色来判断灯管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