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9-M3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7-06):
按上假负载,一切都正常,复位针有3.3负的供电,假负载上的供电,时钟,复位,PG也都正常,但是插上真U的话,真CPU没有温度。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常亮,复位针从3.3V变成了0V了,而开机针变成了3.5V的电压了,关不了机了,CPU的主供电,时钟,复位,PG全都不好使了。请大家帮忙给我点思路先。或是谁有这板子的电路图提供给小弟一份。万分感谢大家。。。

网友:
上CPU了,正常能开机但关不了机,复位灯常亮,先查查各供电是否,再查时钟是否有发出,二者都好的,那就重点查复位的电路了,比如SB或74门电路

网友:
不是吧,上假负载,和真u,开机,复位针脚电压就会变化,是不是搞错了啊,上假负载有电压,上u没温度,是不是pwm有问题啊。

网友:
首先LZ要明确一点,无VCORE的话RST就不要去查了,根据LZ描述的现象,我给点自己的见解:首先上CPU和假负载时分别测一下各主电压,  特别是PWM的一些工作需要的条件,EN/DVD更是重中只重。
如果从中发现什么变化,就顺着查下去,,,,,,,给LZ一个个人的小经验,精英的板CPU座非常容易空焊。

网友:
看座是不是虚焊了 还有南桥上方的电容有没有爆掉  或更换 3180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忙。我试试。要是还搞不定,我就找我师傅搞吧。。。再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刚刚好我前一阵子遇到过,我差了半天也没能确定原因
后来我找老师修的时候 老师给我讲解的维修步骤是
首先上假负载 各个供电正常 开关机 和复位有跳变 上CPU则不正常,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是 CPU供电短路造成,所以楼主要重点查一下 VID线 电源管理芯片的各个工作条件 还有就是CPU 座背面的大个滤波电容
如果正常的话 就查一 下 南北桥 HUBLINK线 就是南北桥数据沟通先  再查查 CPU座到北桥的 AD线
如果正常 查一下 南北桥的各个供电  然后就是 量测I/O的 工作条件 和各个电压 和控制信号
如果都没问题的话  杀南桥吧(老师说的) 而且你这个关机关不了 更合南桥或IO有关系  这些都是本人自己的经验 供大家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理论经验实在是太强了。真的很佩服啊。。。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