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300

楼主(2009-07-06):
小弟有款七喜KW300的机器触发后电流跳变到0。83后停止,机器为945GM的北桥,拔掉内存电流停在0。81,量了内存供电及AD线阻值都正常,机器是之前摔过,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不好修,建议先仔细看看没有没撞件掉件的可能,再就压压BGA看看电流有没有跳变,再就测量各个芯片的VCC CLK RST相信花点时间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