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没有输出

楼主(2009-07-06):
我有个夏普的笔记本,超薄的,开机屏幕有显示但是背光灯不亮,外接一个高压板可以亮(外接的高压板不是用的笔记本的背光电源,独立的背光供电),请问会是哪里的问题? 图中的芯片是KM938A在网上找不到芯片的资料,谁有?麻烦共享一下!

网友:
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啊,你单独点下这个高压板啊,因为高压板输出是交流电,一般万用表测不出来,通常电压在450到1000V左右啊,顺便问下,你上面的图是怎么画的啊,就是那线啊,指点下,这样很不错啊

网友:
哦!我试试!上图是PS做的!哈哈!

网友:
我看过了,不是虚焊哦!谁有HM938A的资料啊?

网友:
你没有通用高压板吗,不行就换一个啊,高压板你测试有坏的元器件吗

网友:
我有个别的高压板,是台式机显示器的,我外接了电源,灯管可以亮!我想灯管是没有问题的,高压板的供电应该也是正常的,供电5v,控制3v!

网友:
那你还打算修啊,那就好好查查吧,要是有通用的,就直接换了,要不修起来也很麻烦啊,

网友:
就是没有通用的!唉……,谢谢楼上的!

网友:
请问谁有HM938A的资料?麻烦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高压板就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加焊一下,测测没有短路、开路就改一个通用的。

网友:
你的供电正不正常啊

网友:
本人也修过很多都是高压包问题,有高压包就先换个高压包看看,实在不行就改通用的高压条了,没那么复杂.

网友:
11楼这位仁兄说供电不正常?请问这个供电应该是多高的?唯一能看的HM938A却没有资料,唉……这款本本是超薄的,其他高压板放不进去,头疼!

网友:
用改高压的方法,在主机内加一个高压,供电、信号从主板上飞线,原高压板不动,在加装的高压上的输出,飞线到原装高压的输出上,就OK了

网友:
换高压包试试

网友:
你的高压包坏了.
是一次侧断掉了,你可以量一下.
找一个相同的换上,没有自己重绕,按照规则,找到断头重接一下.
万用表可以量出来的.

网友:
我觉得还有一个3V左右的电压才对。一般高压条是VCC18V  开启制电压3V-5V  亮度控制3V-5V GND接地。看看你还差什么供电

网友:
好像我没有看见过5V的高压供电的笔记本高压条

网友:
是不是欠了一个主供电电压啊,5V供电的比较少见哦。。。

网友:
一般高压条是VCC18V  开启制电压3V-5V  亮度控制3V-5V GND接地。这四项如果正常,那就是HM938A控制IC坏了。

网友:
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 高压包有组回路 供电到第3脚是回路  第3脚是控制脚   接地端到对面输出端有300-500阻值 一般是300阻值

网友:
我记得这个高压条好像是16V还是19V的,主供电没上来吧?

网友:
各位:问题解决了,不是高压板的问题也不是灯管的问题,更不是主板供电的问题,问题就出在了一个小小电阻上了,就是下图中标注的位置!我的维修过程是这样的: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高压板的问题,因为找不到HM938A的资料,不知道这个芯片的主供电电压是多少,但是现在好多的高压板供电都是5V以上的,很少有5v,偏偏这个让我碰到了,呵呵,后来才知道的哦!我把高压板接到12v上灯管能亮,说明高压板没有问题,我的接法是:断开高压板上的供电保险,从下端接出引线找主板上的12V点,飞线过来后开机屏亮了,正在欢喜时自动关机了,怀疑是电池没电了,外接电源也一样,看来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莫非是12v的电压太高(因为本本电池的电压才14v)我又将飞线飞到5v上,意外发现了,居然亮了,而且不会关机了,哈哈,问题找到了,但是不敢肯定,又将电池挂上开机也没有问题了,去掉飞线用原来的高压板5v供电,OK也亮了,看来就是一个保险电阻的问题,说明一下啊,不是本人晕,这个保险电阻在初步判断故障的时候已经排除,是0欧,到后来还是这个电阻的问题!

再次说明一下,此高压板的供电的的确确就是5V

在此谢谢楼上所有回帖和关注此话题的同仁!

网友:
问题又出来了,把高压条装到屏内灯管又没有高压了,高压条的电源电压搭在15V上可以亮,同时伴有高压的吱吱声,如果此时开机后高压条就没有高压了,我怀疑是HM938A这个主控芯片的问题,就是没有资料!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
没明白,你的保险都没电,你的后面的5V是什么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