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插第一次电源不开机,拔掉再插可以开机,电池不充电

楼主(2009-07-06):
客户送来一台IBM T40机器,插第一次电源不开机,没有电流,VCC3SW电压没有出来,拔掉再插可以开机,电流0.03,电池不充电.电源和电池同时插上开机,只用电池供电.我把D9,Q73,Q32,ADP3806都换了还是不行,各位高手有碰到这样的故障吗,给指点一下,谢谢.电池好的.

网友:
没有听明白啊!h

网友:
努力的想看明白,就是搞不懂哈!请楼主有空重新叙述一下故障现象哈!

网友:
先看下不开机的故障原因,不要盲目的换件

网友:
故障还在那里.继续查3806外围

网友: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网友:
我感觉你说的是保护隔离那有问题啊,你没看适配器接口松不松 啊

网友:
高见啊。。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