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3105P那个脚是高压保护角?

楼主(2009-07-06):
请教以下 哪位知道 BIT3105P那个脚是高压保护脚?

网友(2009-08-15):
那这个驱动板6灯改4灯的时候 是不是把20脚与线路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试了下 断开这脚不起作用

网友:
把20脚接地 也出现保护

网友:
断开4脚,我试过,有用

网友:
也不行啊 兄弟 断开后还是那个求样子

网友:
灯管闪一下 几秒种就又灭了

网友:
手里面有大量的6灯高压板 想改成四灯的 但是找不到保护脚 有哪位大哥帮忙找下 IC用的就是BIT3105P

网友:
在线跪求各位老大帮忙

网友:
有没有查查工作条件啊,Vcc   no/off

网友:
呵呵 no/off直接加的3.3V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实在找不到的话楼主直接用通用高压条代就可以了!!!顺便拜托楼上两位,水贴也要发得有些水平好不?小心扣分

网友(2009-09-22):
四脚断开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