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7-06):
我有一台BENQ液晶显示器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 元器件表面都是好的...我测量了一下电压,结果电压只到光隅管那里.后面就没有了...请问这是哪里问题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当你遇到不能确定的故障时,应一部分一部分的考虑。时电源前级还是后级问题。你可以将12V,5V的负载断开来判断

网友:
兄弟啊,你也在修明基电源吗,是不是电源IC1200AP60的啊,能不能把电源部分电阻的标号和对应的阻值发一份啊,我电源问题。急啊,代不动负载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我手上有个FP72E,需要什么电阻数据说

网友:
12V5V都没有吗

网友:
这可能是IC1200AP60坏了,先换一个看看,不然就是开关按键漏电.

网友:
明基电源部分

网友:
先要确定开关电源工作了没有?次级的12V和5V有没?

网友:
IC1200AP60特别容易坏

网友:
驱动板换了也不亮,

网友(2009-08-18):
连12V和5V也没有的